DXP 请教

楼主(2010-12-23):
初学DXP,有些不懂的请大家指教!!

我创建了一个元器件库,画好元器件后怎么添加封装?

楼主:
我点击Add后

楼主:
封装怎么添加上去,我根据书上说的试了,但是添不进去,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人老,没有用过DXP,所以只能围观。

网友B:
添加在一個文件夾里噻,有個你都沒選呢

楼主:
一步步操作后

楼主:
最后还是出现

网友C:
没学过DXP,呵呵

网友D:
从2.jpg说起,在那个界面里,你双击footprint,出现6.jpg界面,电机browse后,进入下一个界面,然后选择你画的封装库或者软件自带的封装库(点击libraries可选),然后选择你要的封装入DIP-14,然后点下边的OK,一直OK到最后就完成了。

网友E:
这个最好看教材,其实很简单的,如果不看就自己按界面上的button去试

楼主:
9# zkkov2000 问题就 在于libraries添加不上去,所以才会显示footprint no found,6.jpeg最前面browse libraies对话框中,libraries后面的小箭头下拉菜单是空的,我点find后能找到封装但是库就是装不进去,试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行,请指教

网友F:
回复 楼主:
在你设计SCHDOC的界面右侧库里添加上包含DIP-14封装的库,如果只是在添加封装的对话框里加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自己建立个库,把软件自带的封装库里的器件PCB封装COPY到你自己建立的库里。然后重复上述过程,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