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

楼主(2010-12-23):
我用运放和CD4051做的程控I/V放大,运放通道的跨阻成10倍关系,当我给相同的输入,而选通不同的通道时,为什么输出不成10倍关系呢? 而且两个数据离10倍的关系还很远。是不是选通不同的通道后, 整个电路从通道两端的跨阻不是单独电阻的阻值了? 所以就输出不成10倍关系了 ??

网友A:
你的R1...Rn的阻值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的CD4051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如果在要求场合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做,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建议你还是直接买程控放大器

楼主:
我就试用了其中的3路通道,分别接了10k,1k,100的电阻。CD4051是单电源供电5v VDD,VEE和Vss都接了。 因为是电流的信号,假定为I,放大器输出应该就是V=IR,结果我给相同的电流,选不同的通道,输出不成10倍关系。放大器输出的电压是给AD芯片的, 放大器和AD输入之间是不是必须要用缓冲器呀?有程控放大器的芯片卖吗? 好像没有吧。

网友B:
去查看一下4051的手册,看看的导通电阻是多少?
这种接法是行不通的,应用2片4051接成开尔文接法以避免开关电阻的影响。

楼主:
2片4051的开尔文接法,怎么接呀。 谁能贴个图示例一下。 谢谢。

网友C:
LT16771 看看这个片子 应该是程控放大 不过是电压放大

网友D:
4051内阻很大,不能这样用,需要改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