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和7805如何构成5伏稳压电源

楼主(2010-12-23):
TL431 和7805如何构成5伏稳压电源?

网友A:
用了TL431就不必再用7805
有了7805更不必再想TL431

网友B:
用哪一款IC都行,一个输入端,一个接地端,一个输出站,很简单的,我公司是做电感线圈的,要打样的可以随时联系。

网友C:
431和7805是两类IC,前者是电压参考,后者是线性稳压

网友D:
有其中一个就可以做了,7805明显要简单些,431做的精度要高些(取决于电阻),楼主要看多大电流多大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