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烧写与离线烧写的区分?

楼主(2010-12-23):
我的理解是:
在线烧写:是指电脑跟烧写器已经连接,对芯片进行程序烧写。
离线烧写:烧写文件转存到烧写器里面了,然后脱离电脑,对芯片进行烧写。

其它理解:
在线烧写是指:对已经焊接在pcb板子上面的芯片进行烧写。
离线烧写是指:对没有焊接在pcb板子上面的芯片进行烧写,即烧裸片。

不知道那个正确,请求高人分析。

网友A:
一般的解释以上面的答案为准。

网友B:
以前者为准

网友C:
没必要刻意去追求书面的意思。
可能不同厂家对这个说法的定义都不同。
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需要什么功能的器件;我们要使用的器件支持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D: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钻牛角尖??

网友E:
不连接电脑烧录,我习惯称做脱机烧录。

网友F(2011-08-10):
离线烧写需要什么工具吗?

网友G:
我也经常需要为这事脑筋急转弯,呵呵。
有的客户是前者的意思,有的客户是后者的意思。
前者理解大概占80%的比例。
后者占20%。

网友G:
还有“裸片”,也有不同理解。
大都指未封装,用来邦定的片子。
也有指封装片,但没贴上PCB的片子。

网友H:
XP电脑在线更新补丁,是在线烧?

网友I:
跟你交流的对象有相同的理解就好

我们阿头跟我常说的话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要怎么说你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