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汇编中使用ORG规定不同的程序段的起始位置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看编译器的帮助文件。

网友B:
楼主到底是 C51 还是 汇编 A51.
如果  C51 呢, 程序里没有办法设定.
不过可以通过 LINK 程序 BL51 的 Locate 设定
比如设定 main 里的const 常熟 的地址:  ?CO?MAIN(0X1F00)
再如设定 main 里的main() 的地址: ?PR?MAIN?MAIN(0X1000)    (?PR?function_name?module_name)

如果还不是太明白, 看编译器手册吧.

网友C:
未考虑过,今天算学习了

网友C:
C51通常的起始位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