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ram与eeprom的区别

楼主(2010-12-23):
eeram是什么,请教一下它与eeprom的区别

网友A:
ROM只读内存(Read-Only Memory)就是一块单独的内部存储器,和随机内存RAM(即平时说的内存),用来存储和保存永久数据的。ROM数据不能随意更新,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取。即使是断电,ROM也能够保留数据。
PROM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也叫One-Time Programmable (OTP)ROM,是一种可以用程序操作的只读内存。最主要特征是只允许数据写入一次,如果数据烧入错误只能报废。
EROM 可擦除唯读**体
EEROM  Electronically Erasable Read-Only Memory 电可擦只读存储器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要找的是EERAM,这个我是在ds1820的文档中看到的,但没找到那个东东的介绍

网友A:
对不起我看错了,不过在18B20里面我没搜到有EERAM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SRAM scratchpad.

网友B:
没有“EERAM”,那东西就是“EEPROM”。

楼主:
是不是alldatasheet.com的文档也不够可靠,今天在那个网站下载了一个ds18b20的也是这样,大家下载文档是不是都上官网的?

网友B:
Dallas 的手册上相应地方写的就是EEPROM。

楼主:
谢谢指导,我以后找pdf还是上官网找好了。

网友C:
手册一定要看官方的,并留意最新版本和勘误表。

网友D:
呵呵,EERAM!?是谁翻译的,该拉出去打屁股。。。

网友E(2020-03-25):
EERAM是类似铁电的东西,防止丢失数据的,很多人了解的少

网友F:
Microchip有个EERAM的产品系列,内部有EEPROM和SRAM,断电时自动保存SRAM中的数据到EEPROM,上电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