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源电路怎么样?(1ma左右)

楼主(2010-12-23):
如图,这个恒流源怎么样?

楼主:
以前在运放原理图里面看过。觉得,如果应用电流不大,温度影响没那么大的话。应该精度还可以。

网友A:
可以,很精简呀。

输出那最好加个二极管,防止输出电流反灌。

网友B:
不是吧, 这个很受温度影响的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受温度影响?
看哪里,我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D:
这个电路利用了PN结的正向压降稳定的特性,但该电压与温度有关系,而且还与700欧姆电阻的温度系数有关,如果要求精度不高还是可以用。。

网友E: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

网友F:
温漂,受PN结影响

网友G:
电压源用两个PN结,发射结是一个,有一个结的温飘无法补偿。
最好是用1点几伏的稳压管代替并在发射结上的两个二极管。这样就刚好把温漂补偿了,虽然不精确,但也比目前的好

网友H:
就是利用了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计算下就好了

网友E:
11楼:
三极管肯定是工作于线性状态,怎么“利用了三极管的开关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