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地不稳

楼主(2010-12-23):
4W开关电源,用示波器测次级输出的电压,次级地不稳,次级地纹波为5V。
而,好的电源次级是稳的。不知是啥原因。此外,此电源输出大,为6W多,正常的为5W多。望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电源有响声,是因为输出稍大用示波器地接触输出地,响声加剧。

网友A:
上波形,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次级地有毛刺,峰值可达5V,初级地正常

网友B:
空载不稳?还是上图吧,不然很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