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arm9+linux做工业现场无人值守自控设备可靠么?

楼主(2010-12-23):
如题,
周围朋友用arm9+linux做的都是消费产品或者说是人机交互的产品,若有问题最多重启设备。
我们公司做工控产品,都是无人值守的。arm9+linux可以做这方面的应用么?主要是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对于实时性,先不做考虑。

网友A:
可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协助

网友B:
高可靠性,高可用性的系统,即使使用VXWORKS之类的OS,也要考虑冷/热备份、资源池备份;
比如电信设备、银行的后台系统。。。。。

网友C:
LS说得对,主备备份加心跳检测什么的是高可靠性必须得。
工业环境屏蔽不做好什么cpu都不好使,所以CPU选什么不是问题,操作系统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如果是硬实时需求的话linux显然就无法满足了。

网友D:
有专用的高可靠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