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not open usb port when start emulator

楼主(2010-12-23):
烧写程序时出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程序没有装好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对,手动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

网友D:
usb驱动的问题

网友E:
翻译过来不就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F:
首先看PWR和USB两个LED灯是否亮了。如果PWR灯不亮,那是电源有问题,如果PWR灯亮了,而USB灯没有亮,那就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B:
首先看PWR和USB两个LED灯是否亮了。如果PWR灯不亮,那是电源有问题,如果PWR灯亮了,而USB灯没有亮,那就是usb驱动没有安装好。
引用 网友F:
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察看一下。

网友F:
对,然后安装usb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