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使用

楼主(2010-12-23):
一个引脚写成这样PA1/USART2_RTS/ADC_IN1/TIM5_CH2/TIM2_CH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可以当成你列出的这么多用途(外设功能)

网友B:
就是这个引脚的复用功能

网友C:
通常一个引脚都有多个功能。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复用的脚都需要使用怎么办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复用的脚都需要使用怎么办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

网友D:
完了,被这么多资源吸引来的,原来也是一样引脚会打架

网友C:
完了,被这么多资源吸引来的,原来也是一样引脚会打架
引用 网友D:

你有什么好主意让他们不打架?

网友D:
复用功能的引脚能够由用户动态分配到任意的IO口

网友E:
有的引脚可以重映射

网友C:
复用功能的引脚能够由用户动态分配到任意的IO口
引用 网友D:

"动态分配到任意的IO口",这个要求比较难做到,但可以做到重映射到指定的几种组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是的,呵呵,任意配置复用只是自己幻想的。顺便请教一下例如F107可以有外部扩展并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