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V电路分析

楼主(2010-12-23):
1.半波整流 想问的是如果把2个二极管拿掉 变成IV电路 输入输出点的关系是怎么得到 u = Ir*R的  感应电流由于运放虚断流过R92 设此时运放深度负反馈 那么由于虚短 Ir*R92 不就等于参考GND吗 这么分析肯定错了 但转不过来
2. 另外由R92流过的电流回路在哪里 怎么回去的
3.电流互感器的运放侧 非同名端引脚一直是GND电平吧
外面有个分析贴 但是看的还不太明白

网友A:
拿掉二极管后,由虚短和虚断必然得到u = - Ir*R,其中Ir方向定义为左至右。

回路自然是通过信号地返回。

楼主:
3脚是信号地 虚短 那哪一点和信号地短这点不就是参考嘛 Ir*R也是0V了 我的错误理解在这里

回到信号地是一定的 那电流不会从运放输出端流回去吧 那就只有从负载端流回去 在没有理解运放作用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电流源回路 负载上的V不就由I*R负载决定了吗

网友A:
to 3L: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2、3脚)间虚短,然后由虚断确定运放输出(6脚)必须为 - Ir*R,从而保证虚短。回路当然要经过负载。

楼主:
首先感谢HWM的耐心指导

to 3L:

运放的正负输入端(2、3脚)间虚短,然后由虚断确定运放输出(6脚)必须为 - Ir*R,从而保证虚短。回路当然要经过负载。
引用 网友A:

有点明白了 3脚电压 = I*Rf = 2脚参考电压 = 0  即运放输出电压要使3脚电压 I*Rf = 0  ==>  I = 0; 两虚短电压就相等了

BUT 还是后面的问题 回路在哪? 电流不流过Rf 确保虚短 它怎么回去的

网友A:
re 5L:

“回路”太多了:1)通过负载到地;2)通过运放内部经正负电源引脚再经过正负电源回到地。

楼主:
以上两个回路又都被我这样否掉了:
1) 根据5L 的推导 Rf上电流无限接近0   才能能保证两输入引脚虚短 这样到负载的通路就断了
2) 虚断 运放两输入端阻抗无穷 不吸入电流
就是1,2都没有吸收电流 。。。。 = =#

网友A:
to 7L:

这样跟你讲吧....

如果有电流 I 注入(源于T7次级),运放的输入端 2 的电压将抬高,这样必然导致运放输出电压下降。那下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呢?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虚断),必须将所注入的电流 I 全部吸收进来并保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虚短。显而易见,运放的输出必须为 U = - I Rf,这样才能保证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基本为零。这时,运放将通过自己内部由电源引脚经电源将所吸收的电流 I 返回到信号地。T7 的次级再从信号地得到回路电流 I。这样,整个回路就形成了。

注:电路中D29、D33已去掉。

楼主:
OK 结贴了 再次感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