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主机多包批量传输

楼主(2010-12-23):
悲剧 好不容易到读U盘文件 哎 又碰到这个奇怪问题 我的文件有512字节这么大 U盘端点最大只能传输64字节 因此要分多包传输 将其配置成包长度64 传输长度512 但是,当我传完第一包时,CHH就置位 我看了数据已被成功接收 那里的包数竟然变多 呵呵 诡异 还有这个应用程序可以配置传输高达64(每包的最大字节数)×8(最大请求数)=512字节的数据 这个是否就是说105主机的通道最大只有64字节? 还有你们可否遇到u盘在105上读取的端口最大传输为64字节 而在pc机上读取为512字节? 谢谢

网友A:
U盘的bulk断点最大传输长度最多就是64, 一般U盘都是都是这个值。
“105主机的通道最大只有64字节?”这个一定是不对的。
“那里的包数竟然变多”什么意思? 剩余包数应该是8,7,6,5,4,3,2,1,0依次递减的。

楼主:
:lol我的从8变成比8大的 具体没算 我是跟小于64包一样的操作 就是把传输长度初始化成512 怎么才传一包就出问题 哎 你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D对了 这个是不是要这么操作 就是要先把512字节先读完然后再读取请求队列 我现在是一读包就直接读请求队列 尴尬 明天去试下

网友A:
"就是要先把512字节先读完"  --- 你确定512个字节都收到了吗? 你只可能收到64字节.  你仔细看我的程序,你可以明白我的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