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能解决led节能灯寿命的问题嘛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23):
可保护不过流,但存在如下问题:
1. TL431最小稳定电流为0.5mA,2M的限流电阻太大了,降10倍再说;
2. R3的接法,便三极管形成简易偏值的共发射极电路,输出电流受Hfe的影响很大,温漂了很大,移到发射极去,形成恒流输出,比较稳定;
3. 三极管损耗比较大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 LED寿命有什么决定?

网友A:
1,反向雪崩击穿,寿命只有1mS或更短;
2,温度引起电子迁移形成老化

网友B:
学习了。

那增加寿命,就是让LED不要过热?功耗不要太大。就是限流。

所以LED就是恒流源驱动。

网友C:
错误的高成本的低效的电路

楼主:

8# fz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