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33和470频段匹配电路

楼主(2010-12-23):
求教433和470频段接收端输入匹配网络有条件选择LPF或者HPF形式,请教在实际用哪种更能抵抗环境干扰。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RF芯片的内部阻抗和输入输出形式的,没有这些参数就无法设计匹配电路。

网友B:
原则上,LPF和HPF都可以进行阻抗变换。但是用那一种,要看你的本振是超外差还是超内差。超外差的,本振及镜频都比接收频率高,那么宜用LPF,可抑制本振幅射及镜频干扰,如果是内差式,则用HPF好些。
原则上用BPF更合理,只不过同样衰减特性的BPF,实现起来过于复杂,如果频带很窄,那么可用单调谐或双调谐回路解决。

楼主:
蚂蚁说得我信服了,镜频确实没考虑到!滤波只是附加作用,不单是靠这一个地方抑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