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爷叔在发?

楼主(2010-12-23):
看爷叔回复可控硅调速一帖
用汇编写51,程序多了怎么分成几个文件?
看别人用ARM的,都N个文件夹,每夹里都N个小文件,这样子函数就分出来了,调试方便些。
我一直是一个文件,管脚定义也在里面,好长啊
爷叔能否告诉我怎么操作?或给个爷叔以前的工程文件夹也可以,把语句删了(不合适的话),俺看看怎么设置的,谢谢侬!!!

网友A:
用汇编的话,可通用的子程序不是很多,所以每次开题都是临时找来当场修修补补就用了,也懒得做成子程序库.(有时间做成库当然不是坏事,共享出来更好.哈哈)
俺的方法是做足够详尽的说明,为了自已,为了明天.最忌那种无字天书. 所谓足够详尽即把一些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数学模型...都写在程序开头,好处勿是一眼眼哦. 这样的程序就象看小说一样轻松.

附件里有个asm源程序可参考一下.

楼主:
爷叔,俺意思是 源文件夹里做很多个文件: main.asm       key.asm     dis.asm      timer.asm等
像他们做C那样的,这样修改起来方便,现在一动两三千行,找个子函数还得用搜索功能。
谢谢爷叔!!代码比俺规范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A:
你说的是汇编中的子程序链接方法,明天找资料发.

楼主:
谢谢!爷叔好人啊

网友A:
那东东以前在DOS里玩过,很麻烦的,编译时要设置一些参数,现在的编译器若还是这么麻烦的话,就...嘿嘿
少累哈,不害你了,哈哈

楼主:
俺用的keil uv2 爷叔用伐?

网友A:
俺从不用keil uv2 .
你去"侃单片机"坛子求援吧.

网友B:
老T叔都用汇编撒??

网友A:
做消费类小产品必需节省每一个bit来提升竞争力,根本用勿起C,俺做的板子也大多数是单面板.哈哈,所以无缘于高贵的"C"和自动布线.

网友C:
楼主宝地是上海?
上海人才说“爷叔”。

网友C:
汇编也可以使用多个文件的。
不过,到单片机版面讨论吧。

楼主:
maychang大叔,单片机版俺也发了,指点一下哈,谢啦!

网友D:
只听过"C编程者“ 吹嘘自己的” C程序  是”汇编级“
从未听过 "汇编编程者“ 吹嘘自己的程序 “是”C程序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