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下载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的板子上面有几篇PIC,下载工具ICD2。

要放置3个接口分别给每片下载,现在想共用一个下载端口,不知道每次跳哪条下载线才能不会影响其它片子。

网友A:
控制三个芯片的VCC即可。

网友B:
漏电过去可是烧得起的哟。

网友C:
PGD OR PGC,但前提是ICD2 必须提供足够的VPP电流。如果不行,只能PGD+PGC两条线一起跳。

网友A:
漏电过去可是烧得起的哟。
引用 网友B:

呵呵,真糊涂了,多谢4楼指正。

控制VCC确实是无法实现的,VCC还是会通过上啦二极管过去,4楼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