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与负载电阻的关系

楼主(2010-12-23):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低阻抗的东西上去,把信号尽量的变成共模,而差模信号变的更小

网友A:
把所有端口都用又粗又短的银线来短路,那可能上50KV都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2# PowerAnts 也许表达有误吧  O(∩_∩)O~  基本意思就是负载过大打ESD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系统内各节点间的阻抗增大,而ESD只针对某一节点放电,系统内大量的节点间差模信号幅度增强,便会变得敏感

网友B: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产品,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
任何产品,在ESD面前,原理上一视同仁

楼主:
6# 伟林电源 就正常的ADAPTER啊  15瓦的

楼主:
5# PowerAnts 差模信号?

网友A:
注意俺一再强调的“端口”、“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