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RTC报警功能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进中断

楼主(2010-12-23):
RTC, ST, TI, ni, ic

如题:我的配置如下,有的时候程序下载下去,标志位有但是不进RTC中断,图片中是没有进中断时RTC寄存器的值,有劳香主赐教!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设置RTC预分频寄存器(RTC->RLH和RTC->RLL),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 KHz)/(32767+1)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上一次操作结束

}

void RTCAlarm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7;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Alarm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1);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允许RTC闹钟中断(寄存器:RTC->CRH)

    RTC_WaitForLastTask();//等待RTC上一次操作结束(寄存器:RTC->CRL)
}
void 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ALR) != RESET )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1);
        RTC_WaitForLastTask();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7);
}

}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NVIC设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