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可以这样用吗?说明理由

楼主(2010-12-23):
运放可以并联用吗,

网友A:
干什么这样接?

网友B:
可以,但好像并着用和单个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可以
不过更可靠的是在输出加个小的隔离电阻。

网友D:
OPA2604 datasheet最后一页
这个电路已有商品耳放采用

网友E:
虽然实际运放输出不是个理想电压源,但还是提醒两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电压源不可以并联,而电流源不可串联。

网友C:
电压源不可以并联,而电流源不可串联。
***************************
那是指理想的电压源电流源,不要拿来套实际应用。
实际中多个没电路并联输出、多个电源并联输出等等这些应用很多。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在公司的老师傅这样做的,他说是提高他的带载能力,如果不是作电压跟随器,而是用作比例放大,可以吗?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要说清原因,要说出,不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能!为什么--------

网友F:
这个问题是我在公司的老师傅这样做的,他说是提高他的带载能力,如果不是作电压跟随器,而是用作比例放大,可以吗?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要说清原因,要说出,不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能!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楼主是来考验大家的了
要说出,为什么,不能说出为什么,你就别来说!

网友E:
to 7L:

现实中的电压源“并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并联,或者说得更彻底些那根本就不是并联。

网友G:
在1脚跟7脚后要加一个小电阻才可是这样用

网友H:
5楼的电路和1楼的区别就是那个51欧姆的电阻,所以通常来说运放的输出是不能直接并联的。 只有比较器的输出可以并联。

网友I:
运放输出可以直接并联的,就是为了提高运放的带负载能力。
虽说工作在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的运放等效一个电压源,但是这个电压源是有内阻的
两个运放并联输出,等效的内阻就是原来内阻的一半,电压源的内阻减小了,自然就带负载能力就强了。
这样做不好的地方在于,如果两个运放放大倍数不同,放大倍数就是非线性的。
我觉得这种接法最好用于跟随器的应用场合。

网友J:
还是像5楼那样,加个小电阻比较好

网友K:
可能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L:
错误的电路设计!
不一定会烧芯片,但很容易使静态功耗大大增加

网友M:
LZ的电路是理论电路.
理想化的.
5楼的是实用性的电路.

理论电路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应用在实际中时,会因为不同的离散性,延时不同等造成隐患.

如翻转时因延时不一样,一前一后,一个输出1,一个输出0.这样就会造成短路.
等等,

网友N:
1楼和5楼电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拿来比较呢

网友O:
回12楼,比较器的输出并联,那是线与。

楼主(2012-08-28):
到底可不可以并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