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冲击MOS管后的状况!

楼主(2010-12-23):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情况如下:

产品上有个保护电路,为防止瞬间大电流(1000A,20us~50us)流过回路,在回路中加了几只N-MOS,有大电流就将MOS关断,开始2,3次实验是可以顺利关断,但是几次实验后就不行了,直接烧毁MOS,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就是这MOS管是不是极限实验的次数是有限的,一次大电流冲击后是不是对MOS制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不完全损坏,从而MOS管的性能发生了变化?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这是肯定的

网友C: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容易,与你的器件的dv/dt, di/dt, EAS,热阻等都有关系。
你需要提供MOS的型号,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驱动等,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D:
过流的话MOS就有损坏的风险,跟实验次数无关,完全看过流的程度和时间。

网友B:
跟实验次数肯定有关

网友E:
4楼说的对,你的dv/dt,di/dt参数决定了mos管在开关的过程中的损耗,你不计算清楚就用是有风险的。另外不知道你的负载呈容性还是感性,是否需要加虚流二极管来做保护等最好定量分析后得出结论

网友F: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容易,与你的器件的dv/dt, di/dt, EAS,热阻等都有关系。
你需要提供MOS的型号,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驱动等,最好有原理图。

影响瞬间过流能力,还有一个主要因素:热容量。

T-T0=P/Cm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包含在热阻里了,叫做瞬态热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举了例子,mos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某一次冲击,mos性能损坏了10%,并且是不可逆损坏,下次试验又损坏了10%,但是mos还是可以照样工作,就是性能没有刚开始的那么好,每次试验mos都会残疾一点,最后几次实验彻底损坏没法使用。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F:
热阻和热容量是不同的概念,比如:同质量不同表面积,热容量同,热阻可差很大。同质量的箔板和小球,热阻差很大。

即使热阻很小,但瞬时能量来不及散发,只能使内能升高(温度升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这个要看结温,只要结温不达到“瞬间”破坏内部结构的程度,那就不会有你说的现象。

另外你需要了解MOS的结构,为了增加沟道的总体宽度,内部由很多胞组成,由于栅极的控制信号在内部的传输岩时不同,总是靠近管脚的那些胞先导通。极有可能是第一次先整体坏掉一部份,第二次坏掉更多的部份,最后一次,剩下的全部胞一次搞定。

网友F:
从传热学角度看, 热容量、允许结温决定了瞬时功率和脉冲宽度的乘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但是你无法精确的计算,因为晶片不是绝热的,如果当绝热来考虑,时间要非常之短。但通常下,相当一部份热还是传给了别的部份,所以引入瞬态热阻是科学的

网友C:
1nS可以认为是绝热,那么1uS,1mS呢?晶片传导到封装材料上的热能大不相同

网友C:
半导体在10uS-10mS内,可承受的冲击能量,可相差几十倍

网友F:
热传导:P=CmdT/dt+(T-Ta)/R

时间常数=CmR
假设初温Ta, 则

T=Ta+PR【1-e/\-(t/CmR)】

当t很小,T=Ta+PRt/CmR=Ta+Pt/Cm

可见,当脉冲宽度很小时,单脉冲温升与热阻无关,仅与功率、脉宽、热容量有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50uS,可不小

网友F:
t<=0.2CmR就可忽略R的影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那MOS厂商就没必要采用瞬态热阻的参数,改提供一个热容积就算了

网友F:
蚂蚁兄弟,我真没见过功率管的瞬态热阻参数,但DATASHEET一般都给出:
1,安全工作区,包括了功率P-脉宽t关系

与T=Ta+Pt/Cm近似=k *P *t  不矛盾

2,结-壳热阻Rjc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有一件仪器,叫做“晶体管瞬态热阻仪”,就干这活儿

网友C:
就因为计算不准确,你无法知道晶片上发热部位的体积多大,比热多大,晶片的尺寸,封装材料的配方(含了比热),这些是机密,不会告诉你

网友F:
热阻定义:
P=(T1-T2)/R

热传导体两个面1、2的温度T1、T2,两面间传导热阻R。

假设管芯初温为环境温度Ta, 又假设环境温度不变,且忽略热辐射,脉冲宽度远小于热惯性时间常数CmR,

根据前面,有

Tj-Ta=Pt/Cm

则瞬态热阻为:
R=t/Cm

假设热容量Cm不变,则瞬态热阻是脉冲宽度的函数。

我不知道瞬态热阻是怎样定义的。

纯属讨论学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我一直问电阻厂家,电阻热容量,有些会有参数,大多没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实际工程应用中,不可能把发热部份当成与外界绝热了,对不?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理解,有可能不对:

nS级的时间,热量不容易传出来,可认为是绝热,这个热量被局限在少数的胞内,比如放电时间很短的ESD损伤,很小的热量就能伤害器件;

100nS级的时间,电流可扩散到所有的胞,热量只局限在导电沟道内

uS级的时间,热量传播的范围广些,但能否传遍整个晶片不得而知

mS级的时间,热量可能已传遍了整个晶片,准备向封装材料散发了

当然,上面的都只是猜想,没法验算

所以,厂家才需要一个瞬态热阻测试仪

网友G: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容易,与你的器件的dv/dt, di/dt, EAS,热阻等都有关系。
你需要提供MOS的型号,工作参数如电压/电流/驱动等,最好有原理图。

影响瞬间过流能力,还有一个主要因素:热容量。

T-T0=P/Cm

彭 ...

引用 网友F:

呵呵,世界上还真有这种回一贴加个名字的人,你不去当芙蓉jj炒作炒作自己可惜了。

网友H:
偶来学习的。两位大师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