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口芯片总坏

楼主(2010-12-24):
各位DX:
      昨天售后退回一板卡,上面带ESD防护,通过IEC61000-4-2等级4认证的CAN接口芯片坏掉。这款产品一直在汽车上工作,可以排除外界接线错误。
      做电路时考虑它已经具备EMC防护能力,所以没有在外面增加PESD2CAN这样的保护芯片。
      我现在想请DX分析下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坏掉的呢?
      还有北京那个地方能做切面分析,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题目不正确,不是大量的坏,到现在就发现这一颗坏了。在车上跑的也有500多个板子。

网友A:
如果不能保加的防护器件有没有效,再去做此实验模拟一下。

网友B:
Can总线接口通常工作在噪声大的环境中,工作环境往往十分复杂。经常会受到静电电压,电压突变脉冲,耦合干扰,雷电,大电流浪涌等的干扰而导致的传输错误和器件损坏等。

网友C:
增加ESD器件和TVS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