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理图没问题,是不是可以update任何一块pcb?

楼主(2010-12-24):
原来有一块画好的PCB,重新画了原理图,原理及封装都没问题,想利用原板的尺寸和某些元件的安装位置,直接update,出现附件消息,按yes可以生成新的pcb,但不知道有无错误或遗漏,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再导一遍看看是否还有遗漏

网友B:
看上面的提示,是有些网络没有更新成功,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操作是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文件,再在PCB中导入网络表,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更新了那些内容,还存在那些错误。虽然这样做,操作繁杂了,但会安全很多。而且这样在画好PCB板后,可以进行网络表对比。减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