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说这个东西靠谱么?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0-12-24):
如题。。买一个这个,,再买一台二手电脑。不就是很强大仪器了。
全功能 usbee AX pro完整版 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 I2C SPI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9868943

网友A:
完全靠谱。

但任何一种产品都有相应的缺点,这样的产品也有它本身的缺点,注意了解是否适用你的需求即可。

网友B:
靠普,只是要求不高的可以用,要求高精度的恐怕不行

网友C:
其实应用不是很严格的场合。一些控制板等还是可以适用的。
适合自己买一个在家调单板。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隔离。。。很容易烧器件。。呵呵

网友D:
没用过这个型号,用过其他的,东西本身靠谱可以用。指标不高,要求不高的话用用无妨。关键是不隔理,要是测高电压时千万注意,否则可能就很不靠谱了。

网友E:
老鱼手上现在有一个正在用,总的来说还可以,方便!
但是绝对没有专门的仪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