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80和PIC18F258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24):
在PIC18F258上写的程序,不做任何修改,用在PIC18F2580可以吗?

网友A:
即使能替换也肯定是有条件的。

自己查阅比较一下两者的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这样的谜语让别人猜,还不如自己花30分钟把手册中自己产品用到资源对比一下看看喽。

网友B:
程序要稍做修改的,楼主可以自己看下手册,应该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不需要改很多,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