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交流直接驱动的继电器?

楼主(2010-12-24):
请教有没有交流直接驱动的继电器?

看到很多继电器都是直流24V驱动,请问有没有直接交流驱动的继电器,像把220V交流经限流后直接驱动的继电器?

多谢!

网友A:
有,而且很多。

具体可到厦门宏发网站上去看。

例如HF115F-A就是交流的,而HF115-T就是直流的,你可查阅他们的选型手册,前面都标注了是DC还是AC。

网友B:
交流驱动的继电器应该叫接触器了,一般用在功率等级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