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12-24):
//---定时器实验---
//---头文件引用---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宏声明---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data led[8]={0xfa,0xf5,0xaf,0x5f,0xaa,0x55,0x00,0xff};    //显示常数表
uchar times=20;                                   //延时1秒的常数
uchar status=0;
//---定时器---
void int1() interrupt 3
{
    TR1=0;                              //关定时器
    TL1=0x00;
    TH1=0x4b;                                 //延时50ms常数
    TR1=1;                              //开定时器
    times=(times-1);
    if(times==0)
    {
        times=20;                             //延时1秒的常数
        P1=led[status];                       //送P1口显示
        status=((status+1)&0x07);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10;                                //置T1为方式1
    TL1=0x00;                                    //延时50ms的时间常数
    TH1=0x4b;
    TR1=1;
    ET1=1;
    EA=1;                            //开中断
    while(1);
}
老师要我们把TL1=0x00;  TH1=0x4b;改为另一种表达式,
我的方法是计算出高八位低八位,即4b00=4*16*16*16+b*16*16=19200,65536-19200=46336,则可改为:TH1=(65536-46336)/256;TL0=(65536-46636)%256;
然而,带实训中的三个老师各说不同的方法,真是让我刚到惊讶,
第一种:TH1=(65536-19200)/256;TL0=(65536-19200)%256;
第二种:TH1=19200/256;TL1=19200%256;
特来请教各位大虾我的方法是对还是老师的对,或者都错了,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圣诞节过得还好吧,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贴呢?高手在哪里

网友A:
;P肯定老师对的啦

网友A:
要计的是19200,不是46336

楼主:
那就是说第一种是对的咯??

网友B:
老师对的。
65536-19200=46336,从46336开始计时,到65536溢出定时器申请中断

网友C:
唉,你的这些老师强啊,连51的Timer是上计数还是下计数都没搞清楚就来教学生了。不会是在公司里做不下去了,被学校“回收”的吧。

没啥对不对的,你实际算一下,谁的方法算出来等于底数就谁对。0x4B00才是王道,其他的都是伪定义而已,你知道4B00是咋来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8楼:
那这是的咯
第一种:TH1=(65536-19200)/256;TL0=(65536-19200)%256;
谢谢

楼主:
9楼的朋友,谢谢你的回答,老师也会有出错的时候,我们需体谅

网友D:
不是错不错的问题,你的老师基础不好。

网友C:
9楼的朋友,谢谢你的回答,老师也会有出错的时候,我们需体谅
引用 楼主:

本着这样的态度做工程,你就完了。13楼说的对,不是错不错的问题,简直就是不拿学生当人看,把51的数据手册浏览一遍,还要不了一周吧。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让学生觉得做工程是在“凑合”,25号印度的火箭就是“凑合”的结果。

楼主:
想想楼上的说得极是,不识单片机的人来我们当实训老师,现在想想真是恼火

楼主:
请问NE5532怎样使用直接截图粘帖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这学校也差不多:( 还是靠自己

网友C:
截图以后保存为文件,在高级回复里有文件上传功能。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handshake特别是NE5532,看来我还需继续自学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种也不对,两种都不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晶振不一样,机器周期就不一样,楼主的第一种是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问这位朋友,你知道LZ所用的晶振是多少Hz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E:
:$ 呵呵,你也不知道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可以参照9楼说的,看看第一种是对的还是错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E:
:$ 呵呵,你也不知道哦
引用 网友A:

咳...
如果TH1=0x4b,TL1=0x00是50ms的话
晶振频率就是≈12.9488MHz。
请问,你见过这种频率的晶振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错了,呵呵,下次注意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E: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网友F:
:L两种都是错的,假设你的晶振是12MHz,那么50MS定时写的是
TH=0X3c,TL=0XB0;
或者TH=(65536-50000)/256;
      TL=(65536-50000)%256;
定时器及计时是从15536开始一直加到65536计数溢出,为50MS,
按照LZ写的应该是你自己的是对的

楼主:
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F:
嗯你的是对的,要相信自己,不要盲目信老师。质疑一下老师确认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