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S18B20怎么不工作

楼主(2010-12-24):
我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内,LED只显示8888
是时序问题?
INITDS1820:  SETB TEMPDIN
TEMPDIN为AT89S51与ds18b20的接口
   NOP
   NOP
   CLR TEMPDIN
   MOV R6,#0A0H
   DJNZ R6,$
   MOV R6,#0A0H
   DJNZ R6,$
   SETB TEMPDIN
   MOV R6,#32H
   DJNZ R6,$
   MOV R6,#3CH
LOOP1820:  MOV C,TEMPDIN
   JC INITDS1820OUT
   DJNZ R6,LOOP1820
   MOV R6,#064H
   DJNZ R6,$
   SJMP INITDS1820
          RET
INITDS1820OUT:  SETB TEMPDIN
   RET
READ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READDS1820LOOP: CLR TEMPDIN
   NOP
   NOP
   NOP
   SETB TEMPDIN
   MOV R6,#07H
   DJNZ R6,$
   MOV     C,TEMPDIN
   MOV R6,#3CH
   DJNZ R6,$
   RRC A
   SETB TEMPDIN
   DJNZ R7,READDS1820LOOP
   MOV R6,#3CH
   DJNZ R6,$
   RET
WRITE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WRITEDS1820LOP:  CLR TEMPDIN
   MOV R6,#07H
   DJNZ R6,$
   RRC A
   MOV TEMPDIN,C
   MOV R6,#34H
   DJNZ R6,$
   SETB TEMPDIN
   DJNZ R7,WRITEDS1820LOP
   RET
READTEMP:  LCALL INITDS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DS1820
   MOV R6,#34H
   DJNZ R6,$
   MOV A,#44H
   LCALL WRITEDS1820
   MOV R6,#34H
   DJNZ R6,$
   RET
READTEMP1:  LCALL INITDS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DS1820
   MOV R6,#34H
   DJNZ R6,$
   MOV A,#0BEH
   LCALL WRITEDS1820
   MOV R6,#34H
   DJNZ R6,$
   MOV R5,#09H
   MOV R0,#TEMPHEAD
   MOV B,#00H
READTEMP2:  LCALL READDS1820
   MOV @R0,A
   INC R0
READTEMP21:
   DJNZ R5,READTEMP2
   MOV A,B
   JNZ   READTEMPOUT
   MOV A,TEMPHEAD+0
   MOV TEMPL,A
   MOV A,TEMPHEAD + 1
   MOV TEMPH,A
READTEMPOUT:  RET

网友A:
一般是时序问题,仔细看数据手册,有几个地方要满足多少US。

网友B:
。。。先去网上下一个例程试试。。。

楼主:
:handshake这个程序就是网上下的,用Proteus仿真真确,Led能显示温度但是下载目标板后就无**常显示。:(

网友C:
仿真的时序不要很严格的,18b20那种接法,转换的时候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复位应答的信号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