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2-24):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不同类型的电容在不同频率下呈现不同等效阻抗。例如电解电容,随着频率的升高,电容下降,最后会呈现感性。这主要是引线电等寄生电感造成的,因此不同类型的电容使用频率范围不一样。

网友B:
ESR是串联等效电阻,是频率的非线性函数,通常根据容量范围取测试频率,100KHz是中等容量电容的测试频率,电容的ESR值跟材料和制造工艺有关,常见电容中,铝电解电容的ESR值较高,钽电解次之,陶瓷电容最低。

网友C:
1. 正确;
2. 叠层结构的电容ESR比较低,卷绕结构的电容ESR比较高,ESL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