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8816芯片的对DTV输入端的设置!!

楼主(2010-12-24):
请教TW8816芯片简单的设置,能显示DTV输入端的视频。要设置哪些必要的寄存器。谢谢大侠!!我有些困扰,请求援助!!

网友A(2011-04-04):
楼主,你的tw8816问题解决了吗?能问你几个tw8816的问题吗

网友B(2014-08-16):
我也在学习TW8816,网上这方面资料太少了简直没有,有兴趣大家一起学习探讨下吧

网友C(2015-12-18):
我从TW8816第4脚CVBS接入视频无彩色,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