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文件也有错误?

楼主(2010-12-24):
突然出现个问题,在官网下的3.3版本的库,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以前也用的这个模板,没有问题啊。错误如下:
在system_stm32f10x.h中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竟然报uint32_t没有定义,百思不得其解,小菜郁闷ing。忘高手指教。

楼主:
有点儿乱,有点儿乱,找不到原因

楼主:
晕,竟然是这问题: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
上面是对的
下面是错的
#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h"

晕啊,狂晕,这个问题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楼主:
菜鸟就是菜鸟,继续学习

网友A:
楼主自己能找到问题,已经开始向大侠迈进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鼓励
一定会努力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如果是IAR的话,头文件是不需要添加的,添加了反而会出错,只需在源文件里include

网友C:
顺序,顺序啊

楼主: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如果是IAR的话,头文件是不需要添加的,添加了反而会出错,只需在源文件里include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是在main.c里面包含的头文件,我用的是keil。库文件是锁死的,不能修改。

网友D:
晕,竟然是这问题:#include "stm32f10x.h"#include "stm32f10x_it.h"#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上面是对的下面是错的#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include "stm32f10x_it.h"#include "stm32f10x.h" ...dbayj 发表于 2010-12-24 21:05
这是正常的,stm3210x.h是应该第一个包含。

网友E:
有些库文件的确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