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12-24):
最近手上有个案子!一个马达调速板!12V电池!电池的是可插拔的。 工作是这样的,当开关合上马达工作,这时调节电位器实现调速!板子还有负压保护,过流保护,电量显示,当然主控芯片是单片机。
开关是频繁开关的,单片也会随开关的开合上电工作,这样每次开关一次单片机就上电复位一次,不知道这样的频繁上电好不好?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没什么关系。

网友B:
电路设计得当的话,你需要真正担心的是你的开关(如果是机械开关的话)

楼主:
谢谢指教,开关是机械开关的!我现在开关作为信号了!如果开关断开2分钟以后在通过单片机自已关掉总电源!

网友B:
那应该是继电器了

网友C:
单片机计时,继电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