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574能当锁存器用吗?

楼主(2010-12-24):
(无正文)

网友A:
本来就是锁存器
硬币能不能当钱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怎么清楚,等大侠说

网友C:
脉冲过后,还能保持状态就对了

网友D:
哈哈,引申一下,Hc573能当锁存器吗?LE只要是高电平,输出就与输入是一样的。

网友E:
573和574都可以作为锁存器。574是上升沿锁存。573或者373是用于地址数据分离的情况比较多,这个时候,ale脉冲是低-高-低的变化,在高的时候直通,高-低的时候锁存。
但是呢,573作为锁存器先天不足,因为当年一般使用小规模的74系列芯片产生锁存脉冲,例如hc138等,一般是高-低-高,具备了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所以,使用hc273/574这样的边沿锁存芯片是常见的选择。

然而现在这些并行扩展的技术基本上都out了。简单的应用于I/O输出使用595是最佳选择。
复杂应用现在使用并行总线扩展也还是可以的。这几天我就在指导一个人做dsp的并行总线扩展,做个通用总线接口,带n个子板。呵呵把这些知识都温习了一遍。

楼主:
我看的真值表:OE是低电平,CP上升沿,574是直通的。
OE是高电平,CP上升沿574是高组态。
怎么没有保持状态。
谢谢大家。

网友E:
我看的真值表:OE是低电平,CP上升沿,574是直通的。
引用 楼主:

你会看到一个cp上升沿的图。对应的输出跟输入一致,那意思其实就是锁存;
你再看看74hc273的文档,跟574比较一下差异就能理解更加深刻。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一个上升沿后在第二个上升沿之前就已经将数据锁存了。与上升沿刷新数据。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

网友F:
373和573、374和574是同功能异脚位的锁存器,只是锁存条件不同。

网友G:
本来就是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