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的5V与3.3V电平转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24):
哪位大虾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测量各电平如下::handshake
RFID_RXD输入3.26v;RXD输出2.28v
               输入0v              输出0v
         TXD输入4.88v;RFID_TXD输出3.28v
               输入0v                      输出0v
我想用这个电路实现5v电平和3.3v电平转换,5v转3.3v是对的,3.3v转5v却不行输出电平只有2.28v,用的8050三极管

网友A:
你这是NPN射随输出,怎么可能输出比输入高呢
我建议你先不要急着加什么转换,应该先看看5V端是否支持TTL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