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

楼主(2010-12-24):
运放正负12v供电

运放7脚 只有负半波。  把整流桥去掉直接接100欧 负载。 NPN管 蹦了。

楼主:
如果把整流桥的4脚和GND 连接--------运放7脚 只有负半波  对吧?

此运放为恒压运放。没错吧?

网友A:
如果把整流桥的4脚和GND 连接--------运放7脚 只有负半波  对吧?

整流桥和运放有这种关系?

楼主:
猜测是这种原因导致的。  。。。。

楼主:
按照原图, 为什么 运放7 只输出负半波 ?

网友B:
那个R12 100ohm 有什么用?

网友C:
运放的供电?

网友D:
那个R12 100ohm 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B:

R12是三极管的基极偏置.

LZ:会不会是物料用错,错脚等原因?
以及输入幅度过大等.

网友E:
是电源吗

网友F:
按原理图,整流桥接与不接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LZ说炸了NPN,而且运放输出只有负半波,

按原理图严格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元件是否合乎规格,
检查PNP及整流桥是否接反,假如反接324也可能已经损坏了。

楼主:
整流桥无所谓 接反吧?

其他电路 都已经检查过了,输出就是半波。

郁闷中。

网友F:
PNP接反是指发射极接成集电极,
整流桥接反的意思是输入接成输出,
想不出还有什么会炸管,

如果都OK只能一步一步检查了,
去掉A1,A2和负载,
R12接到发射极处,此时查看324的输出,如果还是负半波的话,
要么输入信号有问题,要么324有问题(好像是废话,就这俩元件了);
上面的步骤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炸管,
所以接下来,加上大点的负载比如换成1K的,然后检测~~~

LZ一定是忽略了什么地方,仔细再仔细,期待结果

网友G:
运放单电源供电?

楼主:
双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继续查查电路。

楼主:
如果都OK只能一步一步检查了,
去掉A1,A2和负载,
R12接到发射极处,此时查看324的输出,  ---------------正常

楼主:
加上A1,A2  去掉负载  -------------------正常

楼主:
由于整流桥的  4# 和3#  的误端接,导致 运放输出只有负半波。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