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关于电子变压器频率

楼主(2010-12-24):
低压灯的电子变压器工作频率一般是40khz左右,能不能通过调整元件使其工作在300khz左右?〔效率和输出功率略有降低也无防〕具体要怎么调整?希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A:
此电路振荡频率是由变压器参数决定的。
频率升高到那么高,你的变压器和管子都要换,那就不如重新设计了。

楼主:
学习了,谢谢2楼!有没有现成的那么高频率的电子变压器啊?!

网友A:
3楼:
现成的可能没有,这主要是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

网友B:
张老,我觉得电子变压器的频率不由变压器决定,而是由负载电流及反溃磁环参数决定,当然了,这个磁环本身确实也是个变压器。
楼主的要求基本不可实现,300K的频率脉宽才1.66uS, 已经接近于BJT的td+tf,就算勉强跑起来,效率也相当的低。
电子变压器本身定位于低端产品,不太可能用好磁芯,用MOSFET可以上300K,用廉价的PC40也可以,磁密适当比高档磁芯如PC50或更高档的磁芯低10%就够了。更好的磁芯不见得能明显提升性能。如PC95的磁密可可比PC40高一点点,但它的真正优点不在于此,在于温漂比较小,常用于高频谐振变压器(要求漏感分量稳定)

网友A:
大蚂蚁,这种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当然与负载有关,空载和满载要差好几倍。

楼主的要求并没有说,不知道楼主到底想用这个东西干什么。
很可能并不是当做电子变压器用,而是想当做“他山之石”。
在21ic,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案例,其实只要说清楚目的,很可能众网友会提出更合理更廉价或者性能更好的方案。电源版面讨论的电容降压点亮LED那帖是个例子。

网友B:
是的,很多人提问讲的不清不楚,还好了,可以让我们去想各种可能,无形中是一种自我提升的办法。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们,小弟在此受教了!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做个类似于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的东西,但又和载波通信有明显区别。它主要的要求就是高频输出内阻小,频率高〔这样用小的藕合电容也可以实现低内阻〕,因为接受端〔比如是发光二极管、小继电器等〕要能被高频信号〔整流滤波后〕直接驱动〔必需是直接驱动〕。
这个可以理解为电力线载波遥控吧!正好我手里有个电子变压器,想利用上,除了它的频率外,其它都很附合要求。
所以请大侠们支支招!!

网友B:
电力线载波,你拿电子变压器干嘛?
发射端用两个高压小容量电容,往电线上送差模信号就行了,几百K,几百mV
接收端也用两个高压小电容,把差模信号取下来调谐
双向通讯,两头的发射信号不同,相差一个中频,互为本振,全双工

楼主:
不知我的这个想法可不可行,不行的话别笑我!小弟菜鸟。

网友A:
想用电力线载波整流滤波后直接驱动继电器,基本上是空想。这要求发送端输出相当高的功率,即使楼主的设备能够输出这么大功率,现行法规也不允许。另外,可能会对通讯电子设备产生相当大的干扰,你的邻居可能就不会同意。

楼主:
回复11楼,我的要求是高频信号能直接驱动受控端,不经过什么放大直接驱动。所以你说的几毫伏是不行的!

网友B:
直接驱动?那肯定别想,之所以只能是几百mV,还要经过两个高压小电容,就是因为线路阻抗太小,线路上得到的是一个很小的高频信号叠加上去,接收端要按照接收机的处理方式去接收解调

楼主:
我想直接驱动应该也可以吧!试想电网内阻1欧〔瞎猜的〕吧,高频信号内阻做到0.1欧,输出5伏,这样高频功耗二十几w,可以接受。这样在接受端就有几伏的低内阻信号可以直接用于驱动了。

网友C:
倒,直接驱动。。。这得多大功率

网友B:
1欧,想都不要想,你知道小区的400V系统终端电力变压器多大容量?1000KVA,一相的阻抗也就是0.15欧,这还只是针对工频,如果某个地方装了个补偿电容,对你的几百K衰减是很大的。
在家里用用还行,你把进户线绕个反手结当阻波器,还能用用(注意不是电子报上防雷用,呵呵)

楼主:
上面说了二十几w的功率就够了,关键是控制端工作是瞬间的,所以功耗不是问题。而且小小的电子变压器输出有60w,如果把它的输出电压降低一点,它的内阻可以做的很小很小。
楼上说的内阻应该是电力变压器的内阻,实际上从变压器到用户家的线路电阻也是可观的,所以用电高峰电灯会暗。
我也正是用于短距离控制的,几十米吧!所以我想应该能够实现。关键是频率问题,又回到频率上来了!!

网友B:
俺刚才跑去把650W的电饭锅按下去,插座上的电压跌了0.5V, 你说线路阻抗有多大?

楼主:
明白了,楼上热心!多谢!呵呵!

楼主:
接着来讨论,刚刚我在电板上插了1000w的电炉,测得220的电压从224降到219,降了5伏〔这只能说明我们这里的线路内阻〕。而且前面提到电力变压器内阻是零点一几欧,但这只是对五十hz而言,所以综合考虑……

网友B:
俺在11楼,小区的变压器就在楼下不远,难道你不想想俺的应用条件?只要考虑你的应用条件?

网友A:
这种自激式磁耦合振荡电路,频率相当不稳定,如用于载波,将占据相当宽的频带。再考虑到管子是工作于丙类,谐波成份相当大,而且二次和三次谐波落到中波范围,必将对中波广播造成相当大的干扰。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D:
用普通电力线传输高频能量,损耗大,效率低,严重污染电磁环境,不可取。

楼主:
本人处女贴,收获颇丰,多谢诸位捧场!!呵呵!

网友E(2021-10-01):
这令我联想到  卖电,
你用一台寥寥千瓦的发电机跟市电併网,你的电是自动按照每家的负荷而分配的吗,每家得到电,究竟有多少是你卖的电 ?!

网友E:
透过「电力线载波通信」的方式,以电子变压器点灯,不咋的,自然规律允许你这么玩 !
在电网中建立「结界」,限制高频电流的活动范围,负载则须阻止低频(市电)的进入,
玩载波通信同理,但是,这「电子变压器」的频率必须不受负载影响,此乃首要,在此前提下,你玩调频也行,让频率只受讯号控制就是。

网友F:
变压器应该行,但三极管与触发二极管就不行,适应不了这么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