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大叔在否?

楼主(2010-12-24):
maychang大叔,
用汇编写51,程序多了怎么分成几个文件?
看别人用ARM的,都N个文件夹,每夹里都N个小文件,这样子函数就分出来了,调试方便些。
我一直是一个文件,管脚定义也在里面,好长啊

我用的UV2 ,不会别的功能,谢谢maychang大叔!!!

网友A:
单文件有单文件的好处,多文件有多文件的好处。多文件可以用.c文件让编译器来装,也可以用include装到一个总文件里。

楼主:
5532大哥,能否说具体点,谢谢啦

楼主:
各位,帮看看啊,谢谢啦

楼主:
张老师,给俺指点下吧,谢啦!

网友B:
可以用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H头文件,可读性比较强。
直接加载进去就可以了,只有调用的外部函数和变量用"extern"定义就可以了。
例如:
extern uchar keysan(viod);
extern uchar keyvalue;

网友C:
汇编文件也可以用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