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的非平衡转平衡电路

楼主(2010-12-24):
原先采用变压器方案,现不用变压器有什么成熟的电路推荐么?

网友A:
都不知道说的啥

网友B:
有专门的芯片
TI和ADI比较多
不想用专用芯片的话也可以用普通运放来做

网友C:
前段时间,有个差动放大器和差分放大器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D:
一个运放做输入跟随,一个将跟随之后的信号反相就可以了,如果需要阻抗匹配,就串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过一篇**,据称如此处理有严重的相位延迟问题

网友E:
巴伦电路?

网友F:
哪位有时间推导一下

网友G:
通常使用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