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奇怪的程序

楼主(2010-12-2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num;
sbit d3=P1^0;
sbit d2=P1^4;
void delay(int z);
char code table[]=
{0x55,0x56,0x57,0x58,0x35,0xff};

main()
{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flag=0;
num=0;
d3=1;
d2=1;
while(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d3=0;
while(RI)
{
     RI=0;
     a=SBUF;
         d2=0;     //程序能运行到这个指令吗???
  if(a==0xaa)
  {
     d=0;
  }
}

}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程序如上所示,照我的想法是,程序是不会运行到“d2=0;”这个指令的,可是实际是做实验时却运行到了,复位单片机后也运行到了。不知道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换过另一块单片机后也是这样,单片机还接了max232,用于下载程序和与电脑通信用的。

网友A:
楼主的想法真强悍。

网友B:
说下为啥运行不到这句呢?

楼主:
RI不是要等收到数据才会置1吗,单片机复位后,没有收到数据,怎么会有RI=1呢,如果RI不等于1,怎么会运行到 while(RI)函数呢??  请指教???

网友C:
void ser() interrupt 4
{
        d3=0;
while(RI)//这种用法不好,除非是将串口设到很高的速率,没办法才用这种处理方法,一般情况串口不会太快的,还是用if的好一些
{
     RI=0;
     a=SBUF;
         d2=0;     //程序能运行到这个指令吗???
  if(a==0xaa)
  {
     d=0;
  }
}

}

在实际中确实有可能跑到您说的位置,因为在上电过程RX有可能读到一个短暂的0状态,这个0状态就有可能触发串口的接收

楼主:
在这里,while 与串口设的速率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像您说的,在上电过程中,RX有可能读到一个短暂的0状态,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请5楼指教。

网友D:
6楼正解,开机确实会产生一个接收中断,所以一般开启总中断以前清除全部无效中断位,也能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E:
在开中断前先要清除中断标志,好多人不会注意到;

楼主:
还没有人回答while 速率的关系呢,难到速率高了,用if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if,能进入中断,肯定已经置位RI或TI。不存在来不来得及的问题

网友B:
话要说清楚,楼主的问题在于自己没搞清楚单片机串口是如何工作起来地。上电的脉冲确实可能进中断,不过你运行起来的时候收数,肯定会到这里来的。再有中断都进了,没啥来得及来不及的,进了中断马上读接收寄存器就是了。

网友C:
为什么建议不用while,因为while和if相比形成死循环的几率更大,理论上讲用if比while安全,另外用while处理完接收代码后通常还要再判断一次RI标志位,会让中断程序运行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