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了解陶瓷高压贴片电容,请在此跟贴!

楼主(2010-12-24):
高压贴片电容

  高压贴片电容又名陶瓷多层片式电容器,是一种用陶瓷粉生产技术,内部为贵金属钯金,用高温烧结法将银镀在陶瓷上作为电极制成。产品分为高频瓷介NPO(COG)和低频瓷介X7R两种材质。NPO具有小的封装体积,高耐温度系数的电容,高频性能好,用于高稳定振荡回路中,作为电路滤波电容。X7R瓷介电容器限于在工作普通频率的回路中作旁路或隔直流用,或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这种电容器不宜使用在交流(AC)脉冲电路中,因为它们易于被脉冲电压击穿,所以不建义使用在交流电路中。

有要了解高压贴片电容的朋友请跟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哈!

网友A:
请问怎样控制高压贴片电容的温升,高温下纹波电流的耐量降额程度,及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
是做什么产品,无极灯电源吗?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 问题,贴片电容的温升 必然会引起容量的变化 容量变化 纹波电流 和 频率 也会变化的

网友A:
我知道是设计问题,我要知道你的贴片电容,高温下纹波电流的耐量降额程度,及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A:
比如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想知道来3个人要下多少米,而不是说加了人必然要加米,对不对?

网友A:
改贴了?看到你的原贴是:解答一切贴片电容问题,想拜师

楼主:
改贴了?看到你的原贴是:解答一切贴片电容问题,想拜师
引用 网友A:

高手质疑是幸运是幸福 要高兴不要胆怯 要勇敢面对不要躲避
孙悟空的本事虽然大,但他做得最多的是请人帮忙……给人帮助越多,对自己越有把握

原贴的确是这么写的,后来觉的不妥,感觉说的太..........

本意是有问题提出来互相讨论,互相学习下!

楼主:
我知道是设计问题,我要知道你的贴片电容,高温下纹波电流的耐量降额程度,及与频率的关系
引用 网友A:

纹波电流的耐量降额程度 频率的关系 (电压升高 温度升高 电容(X7R材质或X5R材质 )随温度升高 容量也会升高的 容量升高了

之后 频率这一块如果说的是 C0G材质贴片电容(C0G 一般 容量都是 102以下的
本身的 频率的话 那可以说 容量变化 频率没有变化 ,X7R 和 X5R 材质 会变化的

如果客户 是那种 LC电路那种 那频率就和 其他元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