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windows多线程编程想到一个问题,请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0-12-25):
在VC中多线程编程中有一个数据保护问题,如果一个全局变量被多个线程访问,那么它必须被保护,以确保它的值可靠。例如下面一个例子,一个多线程程序在多个线程中对全局整型counter变量的值进行累加。
count = count + 1;
这段代码按照下列CPU指令顺序执行的:
1.将变量值移入处理器的寄存器中
2.增加寄存器中的变量值
3.把寄存器中的变量值写回count变量
由于操作系统可能在线程运行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打断线程,所以执行这些指令的两个线程可能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假设count初始值为5):
线程1: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然后切换到线程2(count=5,寄存器未知)。
线程2: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
线程2: 增加寄存器中的值(count=5,寄存器=6)。
线程2: 将寄存器中的值写回count变量(count=6,寄存器=6),然后切换回线程1.(count=6,寄存器=5)。
线程1: 增加寄存器的值。(count=6,寄存器=6)。
线程1: 将寄存器中的值写回count变量(count = 6, register = 6)。
由于线程1在增加变量值并将其写回之前被打断,所以变量count的值被设为6而不是7。
操作系统为系统中地每一个线程的寄存器都保存了副本。即使编写了count++这样的代码,用户还是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因为处理器会将代码按照多条指令执行。

单片机程序中(无操作系统情况)是否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都执行count = count + 1;
主程序: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
* 此时发生中断,保护断点切换到中断子程序,保护现场,之后中断的(count=5,寄存器未知)。
中断子程序: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
中断子程序: 增加寄存器中的值(count=5,寄存器=6)。
中断子程序: 将寄存器中的值写回count变量(count=6,寄存器=6),
* 此时中断返回:恢复现场,然后恢复断点返回主程序,主程序的(count=6,寄存器=5)。
主程序: 增加寄存器的值。(count=6,寄存器=6)。
主程序: 将寄存器中的值写回count变量(count = 6, register = 6)。
结果出现和windows编程中多线程同样的问题,count 的值是6而不是7。
如何避免上面的情况发生?也就是最后使count的结果为7,谢谢!

网友A:
所以有个原子操作的问题。

楼主:
可以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这个是基本常识,什么CPU,MCU都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那也就是CPU在设计时已经解决了?我们在单片机编程时可以不用考虑了?
我只知道在windows多线程编程中要编程人员自己解决。
在单片机中只用过C,也没有关注过这种问题,才有此一问!

网友C:
1 单片机的每个RAM在任意时刻其值都要用指令去操做才会改变.中断发生后MCU硬件只把当前地址自动存到堆栈区中.某些架构的MCU堆栈与RAM共用(比如51/6502),某些则是单独且只能被硬体操做(比如PIC).
2 以上你所说的单片机的过程都要由软件才能实现.这个你可以从反汇编窗口看出.

楼主:
1 单片机的每个RAM在任意时刻其值都要用指令去操做才会改变.中断发生后MCU硬件只把当前地址自动存到堆栈区中.某些架构的MCU堆栈与RAM共用(比如51/6502),某些则是单独且只能被硬体操做(比如PIC).
2 以上你所说的单片 ...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我都知道,
我主要想知道,如何避免楼主位在单片机中断返回后count的结果为6?正常应该为7,用汇编或C,谢谢!

网友D:
楼主对cpu中断保护现场理解有误。
“中断子程序: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保护现场没有这个动作,中断保护的是可能被中断程序改写的寄存器内容,count变量值不会放在放在寄存器中,寄存器放的是运算过程中的临时变量。保护现场没必要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保护。

楼主:
不好意思,请详细看题:
* 此时发生中断,保护断点,然后切换到中断子程序保护现场,之后,中断的(count=5,寄存器未知)。
* 中断子程序:将count变量的值移到寄存器中(count=5,寄存器=5)。(上句中已经保护了现场,此句是中断中自己编的代码)。

我主要想知道,如何避免楼主位在单片机中断返回后count的结果为6?正常应该为7,用汇编或C,谢谢!

网友D:
不明白“恢复现场(手动)”

网友D:
另外不明白改变count变量的值为什么要通过寄存器来进行。

网友E:
这是多线程的基本操作,看来这个论坛做软件 的很少.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是加mutex或者sem保护,所有操作系统都可以实现,中断安全.
mutex本身是利用原子操作实现的.

网友F:
操作系统也有这个问题,叫互斥信号量,比较复杂。
你不能一下就解决,需要换思路

楼主:
不明白“恢复现场(手动)”
引用 网友D:

"恢复现场"单片机基本就是手动的,只有“保护断点”是硬件自动完成成的。
"恢复现场"用汇编都要程序员自己编程的,虽然C不用,但也是编译器生成的。

11楼,count变量为什么用寄存器,这个不是问题吧?CPU中一定要寄存器的!

楼主:
这是多线程的基本操作,看来这个论坛做软件 的很少.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就是加mutex或者sem保护,所有操作系统都可以实现,中断安全.
mutex本身是利用原子操作实现的. ...
引用 网友E:

windows程序中,我都用线程锁完成。
只是单片机中无法解决。

网友D:
“"恢复现场"用汇编都要程序员自己编程的“,不需要自己编程如51汇编一条语句“POP DATA”。
“count变量为什么用寄存器,这个不是问题吧?CPU中一定要寄存器的!”变量可以直接放在DATA,IDATA,XDATA存贮器,都不是寄存器。

网友G:
正如ayb_ice所说,这种问题确实是个基本问题。
可以认为单片机的程序前台和后台就是两个线程,所以你说的在WINDOWS编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在这里也会遇得到的。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如果变量是作为标志位使用,那么尽量使用char类型,这样访问的时候就具有原子操作了。
2、在访问之前禁止中断位。
3、如果所使用的变量不具备原子操作的属性,那么在前台程序中可以多次读取该变量然后在进行比较以判断操作的安全性。

楼主:
正如ayb_ice所说,这种问题确实是个基本问题。
可以认为单片机的程序前台和后台就是两个线程,所以你说的在WINDOWS编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在这里也会遇得到的。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如果变量是作为标志位使用,那么尽 ...
引用 网友G: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虚心请教!
1、我不明白char型变量就是原子操作吗?怎么我实验的代码不是呢?。
2、这样应该可以,没有不关中断的类似windows多线程编程的方法吗?
3、你说的前台程序是指主程序吗?
下面是我实验的一段AVR代码,人工仿真确实会出现上面分析的问题,变量也是char型的。能否再详细些?谢谢!

网友H:
单片机你就关中断,然后再count+=1;再开中断不就解决了

网友E:
单片机你就关中断,然后再count+=1;再开中断不就解决了
引用 网友H:

无操作系统编程的正解.

网友G:
LZ的好学态度与谨慎作风值得学习,赞一个先~
1、我不明白char型变量就是原子操作吗?怎么我实验的代码不是呢?。
并不是说char型变量就是原子操作,我之前所说的第一条讲到的是作为标志位来操作,这样的操作在汇编指令上是具有原子性的。至于LZ的例子里提到的++count操作并不具有原子操作,你的例子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或许别的平台(比如32位)类似于++count操作是具有原子操作的,这个你自己核实,我并不能确定,因为平时很少使用汇编。
2、这样应该可以,没有不关中断的类似windows多线程编程的方法吗?
windows的多线程做法其底层也不过是一些汇编代码嘛,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不要被它震慑住了或是觉得有多神奇,其多线程的操作是属于高层的做法了,在MCU下你自己也可以实现的,并不是太难,详细地可以参阅一下开源OS的信号量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3、你说的前台程序是指主程序吗?
前台程序就是由main函数开始的运行分支,后台程序指中断程序。

楼主:
LZ的好学态度与谨慎作风值得学习,赞一个先~
1、我不明白char型变量就是原子操作吗?怎么我实验的代码不是呢?。
并不是说char型变量就是原子操作,我之前所说的第一条讲到的是作为标志位来操作,这样的操作在汇编指 ...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使我有了比较深的认识!
要搞明白的原因?主要是现在做了一个小控制项目,运行几天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查不出原因,按照你的指点修改了单片机的程序,现正在测试,还没有发现问题。
我现在有不多的几个全局变量作为标志用,现在定义成寄存器变量,反汇编看已经是原子操作了,最后再一次感谢!

网友I:
LZ举的是操作系统教材书上写的典型的mutex()例子,连6、7 数值都和教材一样。这样的问题在单片机中一样存在。
现在的解决关键是:单片机超循环程序中不用关中断能不能写出个原子操作mutex( )?

关中断的方式实在太初级了,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多CPU并行系统中,关中断根本无效,只能采用公共互斥锁保护临界区的方法。所以,谁能写出个简单的mutex()函数,才是大师。

楼主:
楼上朋友高见!期待给个在无操作系统的单片机C程序中不用关中断的方法!
不过这个例子我不是在你说的书上看的,是在NI网站的labwindows白皮书中关于labwindows多线程编程中看的,可能是经典例子,都在引用吧!

网友A:
除非硬件支持,否则仅关中断一条路。
一般的MCU里,char是原子操作。

楼主:
TO:25楼
为什么我发现,MCU中 char一般不是原子操作?通过观察反汇编代码,除非是局部变量或定义成寄存器变量。

网友I:
谁说仅关中断一条路?A51就可以实现mutex

from  25楼:
             除非硬件支持,否则仅关中断一条路。

嘻嘻,25楼高手,我就用纯软件做mutex( ),就用标准8051,没有硬件支持;

所有的人向左,我必向右。

网友J:
到GOOGLE查"线程局部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看反汇编代码了吗?底层没有调用关闭中断指令和恢复中断?
最好给个有说服力的证据!
刚刚仔细看过IAR内部实现“共享变量”的方法,其实底层也是采用关中断和恢复中断的方法。
支持一下“25楼”

网友I:
提示一下,mutex 实际上是一把锁,它的关锁动作必须是原子性指令,完成2个动作:测试,执行;——就像商场试衣间,即:(测试)如果已上锁,等待或离开;否则执行操作:

就好像(大意如下)
lock ;     // mutex( );
count++ ;
unlock ;

      任何CPU 都有 “测试-执行 ”单指令原子操作吧。C51都有,
_testbit ( bit )_ ,A51更直接;别说86了。

楼主:
还是我问你的,你看过反汇编了吗?
怎么越来越觉得你的方法底层100%是通过关中断实现的了呢?哈哈!
你的mutex( );函数只是C做的封装,你最好看一下编译后的反汇编代码,我可刚看完IAR的!

网友I:
mutex()绝对没有关中断,这里重要的是加了一把互斥锁

上面说过,LZ的问题可以用商场的试衣间比喻(教材上是用洗手间作比喻的,咱文明点就改用试衣间);LZ是没有锁的试衣间,所以前后台都可以没有障碍地进入临界区—试衣间,造成混乱。关中断不过是强制停止前台的激活运行,—— 可以想象,如果后台占用试衣间期间发生中断,关中断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所以下策,教材、教授不会这么讲课的。

mutex( )是给试衣间加了一把互斥锁,所有中断服务仍可运行,——欲使用被后台占用试衣间的只好等待;——这里加入了有序使用试衣间的规则——机制。所以,mutex( )函数不是原子性的,它不必关中断,像普通函数一样,执行期间可以被前台程序中断,返回;——而关键的是,mutex( )函数里面的关锁指令必须是原子性的!

再次提示:请看看 _testbit(bit)_ 是不是原子性指令?

汇编指令:JBC   锁,执行 ;    是不是原子指令?

什么地方关了中断?

楼主:
JBC是原子指令吧。但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如下形式的指令:
lock ;     // mutex( );
count++ ;
unlock ;
在无操作系统情况下,怎样保证在执行count++时不被中断打断。因为你的lock没有关中断,并且中断也不会关心JBC指令吧?
虚心请教!谢谢!

可能在有操作系统情况下JBC可以保护变量,这个不讨论!

网友I:
我没涉及操作系统,纯粹的超循环代码。

看来我要花时间写一段实际代码了:我以为讲得够清楚了,是不是一定要写出实际代码,伪代码看不懂?再来一段更清楚的伪代码:

全局变量: bit 锁=1; boolean 锁开锁状态UNLOOK。

;后台进入临界区计算count+1 程序如下:(  下面程序可随机中断。 )
……
JBC  锁,临界区L001  ;原子指令!先测试锁状态,if 锁打开(UNLOCK ),
                            ; 进入临界区(试衣间)L001,并关锁LOCK ,——bit锁=0=LOCK。
return    ;   else if  锁状态关闭LOCK,有人在试衣间,不必计算count 。

临界区L001:
count++;
SETB  锁 ;
计算完毕,开锁UNLOCK;退出临界区,让出试衣间给他人用。
return ;

前台程序与上面后台程序完全一样。—— 没有开/ 关中断语句。

还不清楚?那就贴一个实用 C51 mutex()。

/

楼主:
你说的没有问题,非常正确。
不过我感觉你说的好像根本不是我问的问题!
不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包括其他几位朋友的意思)。

网友I:
都是多线程共享资源的保护问题。
OS环境下,关中断实际是关调度,——关闭切换程序;显然不好,优先级进程(无关共享资源的I/O 中断 )也被关掉了。

所以,使用互斥锁(内核对象)保护共享资源的访问,同时又不影响中断源的实时响应。

超循环意思一样。

楼主:
看来你说的不是我问的!
我虽然用多线程引出问题,但是根本不是问的多线程,你可能没有细心看问题帖,所以说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包括其他几位朋友的意思),并且我再三说无OS情况。
多线程用“互斥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中断肯定是不好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I:
还是没看懂。

35楼也没写什么多线程或者进程/任务,完全是裸奔。写的是A51或者C51程序,和OS 一点不搭界。主要是用LOCK锁解决了LZ   7# 下面的问题:

我主要想知道,如何避免楼主位在单片机中断返回后count的结果为6?正常应该为7,用汇编或C,谢谢!

C51的内联函数 _testbit (bit)_ 是普通函数,多用途的,不是专用互斥锁。

       LZ可以试试采用了35楼的锁机制之后,count 结果还会混乱么?如果正确,那就是有效机制,是前后台共享资源互斥访问(临界区保护)解决方案,和多线程无关。

         LZ 说的如果不是上面红笔引用,那么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I:
我帮LZ叙述一下:35楼的缺点在于“如果后台锁闭合时发生中断,则中断的count++被禁止,并且不能等待重复执行。也就是丢掉了一次count++运算。”

欲使前后台count++都有效,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不好意思,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35楼的伪代码我没有试,但是感觉应该可以解决我说的问题!
还有个疑问不知对否?就是用你的方法,进入中断后如果检测是非开锁状态就会什么也不做退出,那本次中断就会无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太好!不知是否这样?
谢谢“前辈”了!
(回完帖子后,看到楼上把这个问题说明了,我觉得除了有这个问题你的方法还是不错的,谢谢你的回答,之前真的不知道互斥锁可以这样用。)

网友K:
关中断可行,但是效率不好,还容易丢触发信息。
所以中断开始的时候先保护用到的寄存器,中断返回前再恢复啊。
我对你贴的汇编不熟,猜想开头ST两句是把R16和R17压栈,后面的LD是恢复R16,R17原来的数据。这样中断退出后,仍然不会影响到普通模式下寄存器的应用。
至于原子操作,我的理解是操作数的位数不大于cpu字长就可以了吧,不然处理了到一半,另一个线程又来处理,这样会导致计算不计算不正确,这个时候需要加锁。
比如8位的cpu处理16位的数据:
short int a;
线程1:
a = 0x1111; // 这时候分2步,一次一个字节
线程2:
a = 0x2222;

不锁定的话,有可能使a变为 0x1122,或0x2211

网友I:
还有个疑问不知对否?就是用你的方法,进入中断后如果检测是非开锁状态就会什么也不做退出,那本次中断就会无效,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太好!不知是否这样?

确实有这个问题,中断程序是不能等待开锁的;这样看来,关中断推迟等待开锁也有好处。不过,还是如42楼所说,应该在中断程序中先检测锁状态:如果检测到锁关闭,ISR 知道后台也在处理count,那么就采用另外的与开锁状态不同的处理方法。——简单又完善了。

      if(_testbit( 锁 )_ )
       {  闭锁处理 }
         else   {开锁处理 };

网友L:
这里涉及到的竞争问题许多地方都会遇到。
应避免不同线程对同一变量进行操作。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1、两个线程分别使用不同的计数器。
2、主线程对另一个线程的计数器做一个映像(似乎备份更确切一些)
3、主线程在调整计数器时检查备份和另一个计数器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在调整主计数器的同时加上增量并更新备份计数器。
4、如果另一线程使用该计数器做控制变量,使用主计数器的值。

网友M(2011-05-11):
这么好的论题怎么能不顶。大家接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