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照明重大突破 LED灯光可替身无线网络

楼主(2010-12-25):
灯下即可无线上网

    一台笔记本电脑置于灯光的照射之下,没有网线连接,没有无线网卡,但流畅的网络视频仍在播放着……这是昨天发生在中科院半导体所的半导体照明与信息化示范馆内的一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光电系统实验室的段靖远博士伸手一指,说它的奥秘就在于天花板上蓝色的LED照明灯。

    他介绍,网络信号正是通过灯光传输给电脑的。通过这种方式,目前上网最大传输速率可以达到每秒2兆。

    除了连接网络外,LED灯还能充当各种家用电器的指挥官。该所的陈雄斌博士介绍,目前他们已实现了对多种电器的开关和调节的控制。这两项技术也已分别在世博会的航空馆和沪上生态家馆进行了展示。

    高速开关传输信息

    LED灯是如何通过光线传输网络信号和控制信号呢?专家介绍,LED灯是新型的照明设备,与传统照明设备不同,它不仅省电,还可以通过高速的开关动作,发出调制过的信号,完成信息和指令的传输。

    不停的开关动作会不会影响正常的照明使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科研人员介绍,每秒开关的速度可达200万次,肉眼根本无法感觉到。

    克服航班上网难题

    现在人们享受无线网络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在时刻担心它所产生的电磁波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而用环保的LED灯光上网却能彻底消除这一顾虑。没有电磁波就不会对周边电子设备造成干扰,飞机内无线上网难题也将得到解决,甚至在水下,一束照进来的LED灯光,就可以完成网络信号高速传输。

网友A:
且慢,用的LED是什么类型?白光LED是蓝光激发荧光粉发白光,2M的开关速度,是否通有效输出调制光是个疑点。

网友A:
目前的LED余辉水平是几十uS以上,在周期0.5uS的脉冲驱动下,输出的光通量基本是平滑的,当然了,如果接收端加装高增益的交流放大器,也是可以解调出来的。
需要了解荧光粉的余辉特性。

网友B:
谁说非要接收全光谱?

只是个人觉得这个没啥意义

网友A:
小X的意思是说,另外用一组没有荧光粉的单色LED做通讯?那俺也要问真的意义何在?

网友A:
要知道,照明用的LED,PN结发出的蓝光可是蓝光偏紫,还含有大量紫外线,全部用来激发三基色荧光粉,发出“白光”,PN结发出的光基本上不会直接射出来

网友B:
1、他说的是“天花板上蓝色的LED照明灯”
2、就算是白光LED,也没必要另外加单色LED。因为白光LED大都是蓝紫光激发黄色荧光粉,混合上蓝紫色光后成为白光的,很明显蓝紫色光也占相当的的分量;
3、光谱上没必要全接收,也不应该全接收,而是只需要接收单一的蓝光频谱峰值即可(和红外一样)。

网友B:
最后,他这个玩意偶并不看好。

谁说的光线就不是电磁波?
谁说的光污染就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
谁说的LED就环保?
发送上传数据怎么办?功耗问题怎么解决?

而且,现在哪个笔记本有标准的蓝光通讯接口?而没有WiFi?
再说,光通讯又不是没在笔记本上应用过,恰恰相反,早期红外接口是笔记本上的标配,现在还不是全都淘汰了?还不是因为方向性、距离、速率等弊病太多,你换成可视的蓝光就能避免这些问题?
蓝光相对红外,除了增加视觉上的光污染让人不舒服外,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优点、进步

网友A:
1、他说的是“天花板上蓝色的LED照明灯”
2、就算是白光LED,也没必要另外加单色LED。因为白光LED大都是蓝紫光激发黄色荧光粉,混合上蓝紫色光后成为白光的,很明显蓝紫色光也占相当的的分量;
3、光谱上没必要全接 ...
引用 网友B:

1,“蓝色的LED照明灯”,应该是指“蓝色的”LED照明灯,而不是发蓝光的LED照明灯,那个傻瓜会用蓝光照明?那不成鬼屋了?
2, 白光LED有两种,效率高的是紫光激发RGB三基色,你说的那种蓝紫光激发黄色荧光粉的效率不高,属于落后产品,为什么为了通讯就得去使用落后的技术?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3,上面第2项中的高效白光灯,这个跟日光灯一样,紫光跑出来的机会十分渺茫

当然了,如果人家偏偏喜欢低效LED,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们管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俺对蓝光十分反感,别人是不是这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C:
能骗ZF的钱才是王道  洗洗睡吧

网友D:
这个技术实现起来难吧!

网友E:
通过LED光传输,有没有区域限制呢,信息也应该不是很强的吧,感觉就像红外线似的

网友F:
这么厉害!这种技术实现了吗?

网友G:
红外线传输的又一大突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民用?

网友H:
技术上没什么新意,也就是唬唬外行可以。

网友I:
这是新闻吗,我怎么记得好象在一两年前就已经看过类似的所谓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