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属性?

楼主(2010-12-25):
在DXP中,如何修改元器件库和pcb库里面的元器件的属性?怎么copy元器件?

楼主:
回复 楼主:
直接从原理图文件中copy到元器件编辑器,为什么属性修改不了??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在原理图库里面,选中器件,ctrl+c,复制后,按照原理图库的制作方法就行了,具体不知道你出现的问题,不知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