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和altium designer哪个更适合?

楼主(2010-12-25):
刚出校门,在学校两个软件都只是简单地使用过,属于一知半解那种。现在实习,想学习PCB制板,不知道用哪个软件更适合?请大家帮我比较一下。。。

网友A:
选Altium Designer9吧,Protel99se过时了

网友B:
Protel99se上手快,如果要学Altium Designer9,建议学PADS,Altium Designer9我个人认为是最差劲的软件。

楼主:
这样子啊。。。我们公司貌似有Protel99se 正版的~呵呵

网友C:
我个人认为仅仅只画PCB,这两个都差不多,只是AD9在Windows下鼠标好用些

网友B:
合适自己就最好。软件就是一个工具,人最重要。

网友D:
Altium Designer6,9更好,功能更强大,

网友E:
用的Altium designer winter 2010, 是比较新的吧,还是6和9比较好?

网友F(2011-03-14):
我用的是AD6.9

网友G:
protel99感觉没有pads好用。
我只用过99和pads2007.

网友H:
我在用altium designer6呢,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I:
6.9存在致命BUG
画多层板内平面分割时
分割线上放过孔照样能连接.... 负片分割线是没有铺铜的区域

winter09没发现此问题
我现在用winter09

网友J:
AD的操作性绝对是99se无法比拟的,为了提高效率,还是Ad好

网友K:
还是pads吧,个人觉得还是好用

网友L:
PADS不能修改快捷键让我很无奈,这点还是AD好些。

网友B:
PADS可以修改快捷键,需要自己编辑配置文件。menufile.dat  plogmenu.dat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PCB文件,protel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需要直接做PCB文件,PADS在PCB中做管脚连接就简单多了。但我说的只是基于简单的板子,繁杂的板子得选择Allegro,Mentor Expedition PCB等软件,但对于初学很难入门,除非是在公司上班有师傅带,入门还是建议使用protel99SE6.虽然这软件很老,很古董,但还是不错的,相对于新出的AD版本,protel99简单易上手。

网友M:
平时画一些板子PROTEL99SE足够用了。

AD占用系统资源太大,不推荐!

网友N(2017-12-14):
好,99.
之前在DOS系统中用过探戈,后来就放下了。现在windos系统中99竟然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