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的瞬间

楼主(2010-12-25):
52单片机与ds12c887上电瞬间有时候会出现ds12c887存储的时间信息会全部归零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请各位长辈给分析下这个问题的原因吧
电源 市电是经过12v的变压器全波整流后接7805给单片机和ds12c887供电 电流只有40ma左右

楼主:
我的ds12c887不是进口的 这个问题不大吧

网友A:
这个芯片现在是旧片吧,里面的电池失效了吧。
时钟芯片最便宜最简单的就是ds1302,外加电池或者法拉电容皆可。
换吧。

楼主:
芯片是新买的 标的是1007D 277995 电池也有电 不是每次上电都出现这情况 十几二十几次可能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ds1302 不合适 还要加存储器

楼主:
不打算换芯片了 做了100个有两个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没有示波器看不到上电时的波形: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