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生产部修一台控制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这东西是美国寄过来的,用于控制一把切割刀的,生产部说坏了,控制不了,拆开测量发现一个里面控制板的供电只有7915输出-15V,7815没输出,输入电压是一个工频变压器输出两组15V,桥式整流滤波加到7815的,实测变压器输出两组12VAC,但整流后没有正电压,负压14.8V,测量整流二极管,是好的,7815  1脚没有电压,测量也没对地短路,断开7815  1脚,还是没有正电压,于是换了整流管,结果还不行,有点搞不懂了,整流管前有AC电压,整流后没电压(二极管没接错),滤波电容也是好的,苦思中找了一个输出AC9V的变压器来试,输出电压虽然不到15V,但正电压有输出的,于是怀疑是变压器坏了,但是用万用表测试变压器线圈电阻(两组都是30欧姆)和输出都是正常的,真想不懂。。。

最后我脑子一热,用镊子将变压器次级在通电情况下短接了一下,结果好了,还劳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有原器软击穿了,最好把电源部分所有器件都用同型号的代替掉

楼主:
我就换了四个二极管,没用,其它的也没换,最后管用的还是那一下短路

网友B:
这位兄弟要是去修电力线路,那可能要当场火化掉

网友C:
直接转换成焦炭,可以送去发电了。

网友D:
可能你的变压器有脱焊了,短路一下大电流烧焊了一下就好了。还有一个种可能是一般国外的变压器都配有热保护电阻,或许是电阻有问题

网友C:
变压器内部引线假焊了,大电流冲击好了,不过还是存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