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spi问题

楼主(2010-12-25):
那3个10k的电阻是spi接口那些器件的需要  那3个2k的电阻式防止isp下载的时候和外围的spi从机发生冲突  大家看我这样连接行不行

网友A:
上拉电阻都不需要,去掉。2k电阻大了,用47Ohm就可以了。

楼主:
2k是我看书上的 这样说的 还有就是上拉电阻为啥去掉呢sd卡不是需要上啦电阻么  去掉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你先想下为啥要加就知道了,如果没有理由加上去,就去掉。

楼主:
这个我真不知道 呵呵希望点一下 增加驱动能力?  不能吧avr的驱动能力很大

网友A:
2k电阻是为了保护端口不会意外处于“两个都输出”的状态而造成高、低输出状态打架而烧口线,端口的一般口负载能力是25mA,所以5V/25mA=200Ω,你要取,也不能超过这个值;考虑波形质量等因素综合,可以用47Ω的,其实端口短路,只要不是长时间一直直接短路,是不容易烧掉的。这样串了电阻以后,如果下载的速度高,你还得验证一下电压波形是否畸变太厉害。

至于上拉电阻,无非是为了改善信号的边沿质量,SPI是推挽输出,不像I2C那样开漏,必须加上啦。所以上拉电阻主要由信号的速度和边沿情况决定,综上,如果你说不清楚边沿是否变差了,就没有理由弄两个电阻上去。

设计的规则就是,你没有理由去做的事,要弄清理由,不要埋着头乱作。

楼主:
谢谢  讲的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