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6F723电容传感模块

楼主(2010-12-25):
PIC16F723内有电容传感模块,看了手册后还是不知道什么用
是不是做按键检测用?
还有就是PCB焊垫是什么东东?
请大家帮我解答!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一般触摸功能在连接到MCU一端要有电容的一极,手是电容的另外一极。MCU就是计算这个电容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手按下

网友B:
据说PIC16F72X的电容触摸KEY部门比较麻烦,现在都推荐使用PIC16F1933,你可以直接看PIC16F1933,价格也不错。

这个确实是做触摸按键使用的。

焊垫可能是翻译错误,可能是焊盘吧,电容触摸,顾名思义,就应该检测电容变化,我们都知道最典型的电容结构就是两个金属面,中间夹着介质层,所以这个焊盘就是电容的一个极,另一个极就是手指。

楼主:
焊盘就是电容的一个极,另一个极就是手指。
疑惑不解:难道需要手指直接接触焊盘,还是可以有一段距离?
实际如何使用呢?真想不明白
谢谢解答!

网友C:
当然不能接触了,接触了哪还是电容啊?
只是要靠近。
mcu到触摸传感器,到手指,到人体,到外界环境,到mcu的地,这是一个回路,传感器和手指之间的电容是要测量的东西。

网友B:
焊盘就是电容的一个极,另一个极就是手指。
疑惑不解:难道需要手指直接接触焊盘,还是可以有一段距离?
实际如何使用呢?真想不明白
谢谢解答! ...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有理解俺说的电容结构哦,你把中间的绝缘介质层都省略了哦,这是不行的,否则就不是两个金属板,而是连在一起的一个金属板喽。

焊盘上覆盖绿油做绝缘层都可以,但肯定不是铜皮直接漏出来后再手指按上去。

电容触摸都有一个测量距离的哦 ,你好好想想,这个距离其实不就是和电容中间的绝缘层厚度是一个意思嘛。。。

楼主:
请问具体设计时:
焊盘大小,焊盘离手指之间的距离多少合适?
焊盘和手指之间的材质有什么要求呢?
谢谢

网友B:
请问具体设计时:
焊盘大小,焊盘离手指之间的距离多少合适?
焊盘和手指之间的材质有什么要求呢?
谢谢
引用 楼主:

焊盘一般以手指大小为参照,个人认为一般最小不小于7*7,最大不超过15*15为宜。

焊盘和手指的距离和两者之间的介质有关,如果是一般的亚克力或者ABS、PC等材料,推荐1MM~3MM内,尽量控制在1.5~2左右最好。

网友D:
百度一下电容传感的原理吧,感觉你还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