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MD,FEDORA8下无线网卡无法打开了

楼主(2010-12-25):
WIFI和蓝牙开关时感应的

昨天想试试无线路由该无线交换的,结果FEDORA8下面无线网卡起不来了

感应开关怎么摸都没用

dmesg打印的出错信息也看不明白,网上搜也搜不出个123。驱动、内核都换过一样起不来,后来担心网卡开关挂了,但是换到WIN下后,开关可以摸

昨天晚上搞了一晚上,能像的辄都使了,没一个好使的,期间有一次用软件激活,开了一下,然后想试试感应开关,关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网友A:
楼主,无内核版本描述,无硬件描述,光呻吟,无法解决问题呀。

网友B:
B哥啥都会弄

楼主:
实在说不清楚哪儿的问题,系统都重装过啦,依然不行

在WIN下使用正常,说明硬件还是正常的,但是在fedora8下边感应开关直接摸是没法把WIFI给打开的

应用软件应该也没什么问题,FEDORA8新装的,感应开关也没用,以前新装的系统是可以直接使用感应开关的,自己编译的内核是用以前好使的时候备份的配置。系统update之后感应开关一样没法直接把WIFI打开,但是用软件激活WIFI之后,感应开关摸一下就可以把WIFI关掉,实在是诡异哦

B哥有过类似经历?本是HP8510,比较老的本,跟T60一个时代的产物,FEDORA8用的内核是2.6.28.8,哈哈,要不要俺把配置文件传一份上来?:lol

网友A:
lelee007,你这个感应开关,是什么东西?
主板提供的?
“WIFI和蓝牙开关是感应的”

楼主:
it can work normally under ubuntu, what a fucking shit

ganyingkaiguan, jiushi zhiyong shouzhitou shen guoqu mo yixia, jiu keyi kaiguan de, bushi jixie shi de kaiguan,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还会用FEDORA8.........

楼主:
老本子啦,跑FEDORA8还稍微顺畅点,后续版本桌面特效开了比较吃力

WIFI应该是上次装FEDORA14搞出问题的,很郁闷,再弄回FEDORA8也不好使了

换ubuntu后WIFI的那个蓝色灯也不太正常,有数据的时候,闪的频率就是固定的,比较慢,一秒钟两下的样子

以前闪的频率跟数据量有关系的

网友C:
老本子啦,跑FEDORA8还稍微顺畅点,后续版本桌面特效开了比较吃力

WIFI应该是上次装FEDORA14搞出问题的,很郁闷,再弄回FEDORA8也不好使了

换ubuntu后WIFI的那个蓝色灯也不太正常,有数据的时候,闪的频率就是固定 ...
引用 楼主:

老本子就该装老版本????

啥逻辑啊. 受windows毒害太重!

楼主:
我去~

哥这是按逻辑来的么?后续的版本都用过,界面要花哨,功能也增加不少,确实耗资源厉害不少,FEDORA8用起来还是相当顺畅

网友A:
lelee007,如你所描述,那你就转ubuntu吧。

网友C:
我去~

哥这是按逻辑来的么?后续的版本都用过,界面要花哨,功能也增加不少,确实耗资源厉害不少,FEDORA8用起来还是相当顺畅
引用 楼主:

我去, 只会用现成的, 不会自己定制啊......

楼主:
有些东西俺不熟悉,也没那精力

小****的系统都是纯DIY的?

俺就是为了省事,找个顺手的就OK

楼主:
ubuntu真是不习惯啦

昨天换回FEDORA14,WIFI和多合一读卡器莫名的又好啦

看来唯一能作为导致问题的原因就是上次装mesa的显卡驱动,真是很晕

楼主:
Makefile看来俺得认真系统地学一学了,好多看的稀里糊涂:Q

楼主:
哈哈,无线交换机搞定

楼主:
再无羁绊,爽!!!

网友D:
ubuntu用起来确实省心~~~~

等debian 6出来准备常识下,fedora省资源~~
换个x吧。别用gnome可以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