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高温导通问题

楼主(2010-12-25):
在最近的一个项目里用了2312用于开机电路中开机检测脚的拉低,低电平时开机。在70度高温存储实验中发现机器会自动开机。如何解决si2312高温漏电流增大的问题?换过3904 8050替代效果也不是太好。

楼主:
上电路图,坐等高手

网友A:
减小R54
DS增加一个电阻

网友B:
光有电路图,没有任何说明?
DVDD平时电压是0V吗?
你把Q4去掉看看是否会开机。
或者把R55去掉,C47改为电阻,Q4不去掉,看看是否会开机。

网友C:
没看明白你的电路
USB_5V是控制开机的信号吗?

所谓开机,就是wakeup导通给DVDD供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dvdd是ldo输出,无使能时是低,这个电路是插usb开机,开机完回复wakeup_en高电平,Q4去掉就不会自动开机了,我把门级接地(把R55断开接地)问题仍存在,把漏极接地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R54下调至22k插usb能开机,调至33k无法开机,但是22k拿烘枪烘q4仍会自动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见6楼。wakeup通过dvdd拉低。

网友B:
既然这样,你直接测试这个MOS管的高温漏电流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分析问题,试验数据才是基础。
如果MOS管的漏电流不大,则肯定是电路设计原因,比如干扰误触发,比如走线不规范。

网友C:
给C47并个电阻吧

要不然你不插USB,MOS的G极空悬着,MOS很容易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usb那边有vbus检测电路,相当于30k的下拉了~
现在可以确定不是vGS的问题,g极10k下拉接地一样会自动开机。

网友C:
看了一下2312 的datasheet,在55度是最大10uA的漏电流。

70多度就有可能出现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D:
G极不能悬空,需要加静态偏置。

网友E:
熟悉器件的温度特性很重要的,MOS管的vth是负温度特性,即开启电压随温度上升而下降。
正常的设计,要保证电路在设计的温度范转内稳定运行,像楼主的这个设计,在“解决”问题后仍然要需要做高低温试验验证以下两个方面:1,高温下不能误开;2,低温下要能可靠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powerants的解答,确实发现Vgs(th)在70℃时为-0.1v左右,Vgs(on)不知是多少,您看这个电路,如何才能实现高温不会误开机呢?减小R54?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G极有40k的下拉,图中没表示出来,vbus检测脚相当于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规格书上写着70℃在vgs=0的情况下有75ua的电流.

网友C:
75uA*100k=7.5V
当然被拉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小这个100k到1k,拷机确实能解决问题。多谢~